Epson LQ_55K连续进纸时会卡纸故障

楼主(2024-06-25):
     请问各位同行师傅,LQ_55K连续进纸打印几页后会出现进纸侧卡纸现象,故障象是进纸快出纸慢,是那里问题?有没有说明书可以下载一份?

网友A:
出纸位置应该有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纸位置应该有阻力

出纸位置有阻力的问题那就是有可能是连续出纸切纸刀架,齿轮细看是有磨损,但不是太明显,多谢楼上师傅提醒,顺便将大小齿轮间杂质清理干净,同时将切刀架更换保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