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不开机,查到这个电容烧糊了

楼主:
求助各位师傅:联想E440不开机,查到这个电容烧糊了,这个电容是多大,用什么代换,或者可以拆除吗  谢谢

网友:
不多说,自己看图

师傅你好,E440的点位图可以给一份吗 谢谢2268036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新手  这种电容一般都是19V的电容  直接敲掉不用就可以

网友A:
直接拆掉,换保隔管,装起,收钱

请问保隔管 不知指的是那个,B+出来了, 和保隔管 还有关系吗,请指点迷津,谢谢!!!2267890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
不装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要装的 10U 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掉,换保隔管,装起,收钱

请问保隔管 不知指的是那个,B+出来了, 和保隔管 还有关系吗,请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B:
电容换了个10uF25V的上去了,还是不开机,PC415正极没有5V 对地阻值只有3.3欧姆,不知这阻值是不是正常

3.3欧肯定是不正常,正常400左右,查下5v这路有短路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5v对地二极体值不应该是300多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发财电容啊,装一个下次还有机会

网友:
可以拆除,最好补一个

网友:
可以不用这个!并联的那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换了个10uF25V的上去了,还是不开机,PC415正极没有5V 对地阻值只有3.3欧姆,不知这阻值是不是正常

5v对地二极体值不应该是300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换了个10uF25V的上去了,还是不开机,PC415正极没有5V 对地阻值只有3.3欧姆,不知这阻值是不是正常

3.3欧肯定是不正常,正常400左右,查下5v这路有短路

网友:
师傅你好,E440的点位图可以给一份吗  谢谢

网友:
后面还有短路或者微短的问题

网友:
继续研究

网友:
拆掉,不用装

网友:
建议安装上。主板设计肯定有他的作用,看起来补上也不是特别费力。直接补上更放心。

网友C(2024-06-27):
银牌维客?
高山流水666
别笑话我,我这银牌是天天泡论坛泡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银牌维客?
别笑话我,我这银牌是天天泡论坛泡的

网友:
那是滤波电容,少一个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就是公共点的电容啊,随便主板找个大小差不多的就行了,要不就不要装,缺那么一个没任何的影响

网友:
忘记说了,短路的话 隔离MOS管有可能击穿了,顺便测一下,没问题最好

网友:
电容最好能补上! 因为这个电容是帮助大家承担压力的!你去掉,就会由下级电路承担,容易后期继续烧供电!不过那是几个月,半年后的事情了,如果去掉能开机就不给他补电容!让客户明年再来修,那必须要让他出钱光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