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份佳能ix6580打印机清洁单元齿轮组装图

楼主(2024-06-25):
求份佳能ix6580打印机清洁单元齿轮组装图,一台佳能ix6580报5C20,查维修手册是清洁单元故障,把单元拆出后有几颗螺丝一拆跳出一堆齿轮等元件,现在装不回原,在整个网络找不到这单元的组装资料或视频,请有的师傅传一份,有视频更好!谢谢!

网友:
能不能换个整个的单元?

网友A:
这东西不整个换,万一还有问题,拆装一次废老命了

网友:
清洁单元只要不破损不丢件不需要更换 清洗干净后上润滑油 零部件调整到正确位置就行了

网友:
我们维修都不拆这么散的  因为没必要拆这么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整个换,万一还有问题,拆装一次废老命了

是啊!我的拆散了,很费劲才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