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707,客户描述,

楼主(2024-06-25):
苹果笔记本A1707,客户描述,使用过程发现延迟卡顿然后手动关机后再次开机发现开不了机,拿过来我这插电发现电流有0.056来回调,拆出又能正常开机,是不是升压电路不稳定
求助讯维大佬们

网友A:
这机通病,发财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通病,发财小电容

应该不是电容,主板电池放电又可以用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通病,发财小电容

是电容漏电吗?

网友A:
测量下是不是,公共点短路,没短路有没升压20V  ,箭头处白色保险,升压后20V,没升压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是不是,公共点短路,没短路有没升压20V  ,箭头处白色保险,升压后20V,没升压5V

那个白色保险阻值123正常吗?他这个电脑故障是,前兆使用过程出现,延迟卡顿,后面用户关机发现打不开机,我拆出电池又可以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是不是,公共点短路,没短路有没升压20V  ,箭头处白色保险,升压后20V,没升压5V

测量白色保险有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