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PD2720U使用中四角颜色发白

楼主(2024-06-25):
各位维修大佬,又台明基PD2720U使用中四个角落会逐渐颜色发白,关机断电几个小时候后,重新接电开机又正常,但是连续使用半个小时后四个角落又会发白。请问这是灯管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大概维修需要多少钱 ?

网友(2024-12-16):
这么高端的显示器也会这样,这个原配模组是LG的LM270WR4-SSA1,按理不应该
之前出现红角,白边白角的都集中在LM270WR3-SSA1,LM270WR3-SSB1, LM270WR5-SSB1这几个型号上,
使用LM270WR4-SSA1的还是第一次看到出现白边的,如果你这是买的二手的,你这个别是被换了前面的几个模组中的一个吧。

这个是LG的质量问题,边缘防水胶失效,水汽进去后导致边缘电路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