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锁频问题

楼主(2024-06-25):
笔记本cpu锁频,鲁大师识别不了主板和cpu温度,风扇转速,个人感觉肯定和这里有关系,功能都好就是频率起不来,排除了bios ec没头绪,有大神指点一下该往那个信号点去查吗?

网友A:
简单 看频率锁多少 测CPU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 看频率锁多少 测CPU电压正不正常

最低0.7这样,感觉就是温度检测异常导致的降频

网友:
既然认为温度降频那就查温控电路

网友:
我遇到一个,T480的机器,用GHOST 会锁频0.38 安装版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