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苹果笔记本装win10,前半节安装一切正常,重启之后出问题了

楼主(2024-06-25):
win10,win7都试过,g开头m开头都分区过,但是每次安装到重启步骤后,重启了桌面出现一个文件夹图标不停的闪。这是我哪里没做对吗?有遇到过这样的朋友吗?

网友:
可以试一下用PE的diskgen进去,格式如果是MBR的,磁盘菜单下重建MBR,如果是gpt分区格式,我选的是磁盘菜单下,清除扇区数据,进度不一定走完,差不多一分钟后停止,再重新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