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ABE 的芯片是什么型号呢

楼主(2024-06-25):
华为H98U主板板号DAH98UMB8C0的主板上有个芯片丝印型号是ABESAS买芯片的说型号看前面三个ABE就行 但是具体型号是什么就不知道了,问一下各位师傅有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的吗?
最好有PDF 想知道各个引脚的定义 谢谢!!!
华为
芯片
板号
主板

网友:
多少脚位跟芯片形状都不说明,你叫坛友怎么帮你!发在板图看看。

网友:
这是实物图片 芯片是20脚的

网友:
这芯片TB有,数据手册不好找,只能拆了芯片去反推,电源芯片比较好反推的

网友:
SY8288CRAC_QFN20_3X3
SY8286CRAC_QFN20_3X3
刚好也是修这个机器 参考 LA-K051P 的 3V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