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k四路cpu供电,有三路罢工

楼主(2024-06-25):
华硕z97-k主板,四路cpu供电只有第四路工作,换主控,协控都没用,如果拆了正常工作的协控,剩下的三路中会有不确定的一路正常工作,查电压,检流都是正常的,哪位大神给点维修思路,非常感谢,被这个问题困扰好久了

网友:
换cpu肯定没用

网友A:
节能降耗的,就算进系统不忙时也只有二至三相电。

网友B:
应该是节能关闭了,拉满cpu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节能降耗的,就算进系统不忙时也只有二至三相电。

真的假的,怎么我用示波器看到的是一直有波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节能关闭了,拉满cpu再测

怎么拉满?

网友:
本来华硕的板子就带供电节能

网友:
进系统cpuz测试cpu

网友C:
开机卡LOGO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节能降耗的,就算进系统不忙时也只有二至三相电。

确实一直有波形,台板不像显卡,还会降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卡LOGO啥问题

卡logo,刷个bios没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节能降耗的,就算进系统不忙时也只有二至三相电。

好奇你说的节能从哪里打开?

网友:
还有大佬看到了吗?无解求助中

网友:
大佬都隐身了吗?

网友(2024-08-31):
引用 网友A:
节能降耗的,就算进系统不忙时也只有二至三相电。

今天又翻出来这块板,换cpu肯定是没用,已经验证过了,一般情况用赛扬1840,换了i7-4790k一样的症状,并且一路供电没法点亮4790k导致重启。进win后拉满测试,确实多了一路供电,但第三路第四路还是没工作,这个节能状态该怎么退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