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触摸板和键盘失灵

楼主(2024-06-25):
A1466触摸板和键盘突然失灵,不知道是不是进了点水,开关机键有用,可以正常开关机,可以外接鼠标,以为是触摸板坏了,买了一个触摸板也是同样的现象,请教各位大神,有啥思路可以指点下,拯救下,不甚感激。

网友A:
不发图片指点不了                                                           。

网友B:
查触摸板控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发图片指点不了                                                           。

哈哈,不知道放点什么图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触摸板控制电路

谢谢,我太弱了,具体怎么查触摸板控制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太弱了,具体怎么查触摸板控制电路呢

先找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D:
键盘线?有没有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键盘线?有没有换掉

键盘线吗,我换的是触摸板和触摸板和主板之间的线,

网友:
已解决,主板问题,看了某位大神的帖子解决的,R4830电阻问题

网友:
学习了,感谢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