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bm5120_v1.2 无图纸加上人为故障的艰难维修过程

楼主(2024-06-25):
接上次无图纸修红米游戏本,翻车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3048-1-1.html,后续又来了。
因为主板的开关键在键盘上,接来接去不方便,还容易损坏键盘。EC 型号为5570e,查询参考图纸得到EC 110 脚为开关引脚。

ec 有些模块是固定的,有些是程序定义的。
开关引脚为键盘的倒数第二脚。

找到开关引脚,因为开机的电流到1.2 ,直接用别的厂家点位图

从网卡接口52 脚,找到复位,因为我还有一个主板拆了桥的,同时可以对比确认。确认复位已经有了。

现在问题就来了,这是个与门电路,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仔细看了一下这种黑色的板子,很像某品牌的做工。我找了一个这个的品牌的点位图做为参考。

根据第四脚的走线,是去了显卡位置,确实符合这个点位图。为此我求助了各位维修大神,得到证实。

现在主要要解决开机掉电,我又换了一个桥,故障依旧。没办法,直接下狠手,把CPU 给拆了。

这个黑胶比联想略硬,处理焊盘要特别小心。处理完焊盘,习惯性在显微镜下观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然后补线。

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先换了一个CPU.结果还是掉电。

这个时候,我还错误的认为这个主板之所以掉电,是因为内存没跑码。然后接上打值卡,找到了桥识别内存的信息的六脚管。

这两个引脚正常的话,阻值相差不大的,现在相差很大。

根据其它的点位图,我很快找到桥连接的线。

然后看到这里也被割断了。

补线

接上后,还是不识别内存,然后也不跑码,开机电流大约1.2 左右,怀疑CPU 有问题,于是又换回原来我拆下的那个CPU .这次换上后,不掉电了。但还是不跑码,我又拿着万用笔,东点西点,发现这里又有问题。(这个电压好像不是显卡电压,应该是另外一个拆了桥,所以阻值不同,有误)

这台电脑最后的故障,除了人为的两个故障外,就是这个电脑根本没识别到显卡,所以桥也不能输出DGPU_HOLD_RST#,也正因为显卡工作不正常,所以电流只有1.2 ,显卡正常工作后,这个主板电流应该会高一点。
明天再准备换显卡。这片主板的所有测试点,等我修完后,我会尽量标出。所有标注由我自己跑线得出,非厂家图纸,如果有误,不承担任何责任,敬请谅解。

网友:
这主板看来花楼主不少时间,希望楼主修成正果

网友A:
CPU的线怎么回事,看你说的CPU没动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线怎么回事,看你说的CPU没动过吧

被上家 人为 用笔刀 割断线了   所谓的做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线怎么回事,看你说的CPU没动过吧

cpu被人为的刮了一条线。

网友:
做手脚的哥们是在考验楼主的技术吧

网友:
期待最后结果!!!楼主真耐心!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修这样人为故障板子真的费时,其实客户不修也没必要做故障,可以跟客户收取检测费用

网友:
NIBI牛逼 大神   这都能修  一路坎坷

网友:
搂住如此清晰的思路。技术应该非常精湛。期待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网友:
这是上家没和客户谈拢~!!!!

网友B:
小米的机子到底是哪家代工的?我接触过两台开机不显示反复掉电的,搜不到图纸、点位图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
应该告知客户,上家这种蓄意破坏客户财物的行为应受处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米的机子到底是哪家代工的?我接触过两台开机不显示反复掉电的,搜不到图纸、点位图就直接放弃了

不只一家代工,具体的看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只一家代工,具体的看板子

看来还是我接触的东西少,偏远小城市接收修的东西不多

网友(2024-10-14):
把参考图与点位分享一下,让大家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这个待机就有两个1.8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