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88主板,CPU供电不出PG,参考一下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2024-06-25):
技嘉A88主板 工作过程中黑屏,开机后无法关机,测量下管全部击穿,更换后打值正常,上测量电压输出核心电压1.17,驱动电压2.5,但是依然没有PG,于是怀疑主控有问题,测量波形发现, 每个波都不太标准,然后调整时基发现有噪声,而且上管每次关闭都会延长一段波形才能彻底关闭,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因为经验不足,不知道这个波形是否正常,而且由于CPU主控没有发出PG,导致桥供电1.1V出不来,但是有核心供电,电压也正常,就是波形看起来很怪,所以希望有大神能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
先换个主控试试                                                                                     。

网友A:
换个试试不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主控试试                                                                                      ...

没有备料,所以想先确定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试试不就知道

没有备料,所以想先确定故障。好网上订,因为经常发现,CPU电路故障6成以上的会误判,替换件一回来换上才知道故障非单一或者是由其它原因引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