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脚 TS3C82,求具体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4-06-26):
求助:各位前辈,今天遇到一个杂牌24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屏幕黑无任何反应,拆机后发现灯条附件一个6脚芯片丝印:Ts3c82,应该已经短路,发烫严重,查不到具体资料和型号,麻烦各位前辈帮忙查查,下面附图片。麻烦各位前辈了。谢谢

网友A:
芯片型号:TMI3253S

网友:
我帮2楼补充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型号:TMI3253S

谢谢,老哥的帮助

网友:
谢谢,老哥帮助,补充

网友B:
我应该选哪种规格的了,怎么管脚定义不一样了 淘宝上后缀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应该选哪种规格的了,怎么管脚定义不一样了 淘宝上后缀也不一样

TMI3253S

网友:
降压芯片,代码的还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