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OG G513, 1.8V 短路 ?

楼主(2024-06-26):
机器不过保护隔离,拆机发现有个小16脚芯片烧坏,经查是SY8386参考G533的图纸,应该是1.8V 的供电,拆掉芯片,公共点正常
但是电感L62000阻值为0,断开pad62000,测量是后继短路
上1.5V 烧鸡,没有找到发烫的地方 ,不会是CPU挂了吧 ?

把CPU取下来了,后继不短路了,
测量CPU上的小电容,左边圈起来的那几个和右下角的一个电容短路,
是不是就能确定CPU烧坏了  ?

网友:
把U拆了看还短不短

网友:
有的时候U的对地二极体值比较低,测一下有没有阻值

网友:
学习了,感谢经验分享

网友:
后面是确定CPU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