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320m不触发

楼主(2024-06-26):
故障现象是不触发
收到主板的那一刻 菊花一紧我掏了DJ主板居然是带着原装散热器的

众所周知,拆amd的原装散热器 是很容易连根拔起依稀记得上一次拆amd,是带着CPU盖下来的给你们看一下照片

当时还疑惑怎么上笔记本CPU,然后看了一下手中散热,惊出一身冷汗我滴妈呀,这CPU盖怎么下来了

扯远了
不触发这种故障一般按时序修就行
打开时序
根据时序测量待机条件
VDDBT_RTC_G   1.6v
晶振电压两脚电压0.5v,0.7v(万用表测量)
3vsb   3.4v

CPU_1P8_S5  1.8v
CPU_VDDP_S5   1v
0.8V(VDDCR_SOC_S5)待机电压,无电压,这个电压一般都是没有的,应该是跟CPU型号有关
测量rsmrst# 发现rsmrst#0v低电平,其他待机条件正常,那么是被什么东西拉低了?

看了一下图纸
rsmrst#CPU_1P8_S522k电阻上拉,受控于Q76,D49IO49
断开Q76,D49依然会被拉低(在线测量是正常的,只能断开排除)应该是io拉低了rsmrst#那么什么情况下io会置高rsmrst#找了一下io(NCT5565D)的说明手册,没找到,找到了NCT5569D的,内部逻辑应该是一样的

找到RSMRST#对应的描述

io检测到3VSB 上升到V1时,经过t1时间的延时后 置高RSMRST#信号于是测量io243vsb 外部名称SIO_3VA   2.5V   反馈电压为0.56v

再查看V1的电压参数,最低也要2.94V2.5V明显偏低
再来看一下SIO_3VA是怎么来的,由GS7116S5芯片产生

同样找到芯片的说明手册,查看芯片的内部框图

可以看到芯片采用的是运算+mos管降压的方式,正反向电压是一样的,反向输入端是0.8V,但现在正向输入端是0.57V,说明内部基准电压可能出了问题 更换芯片,SIO_3VA恢复到3vRSMRST#信号也有了
通电开机成功点亮
还发现了个奇怪的现象,后面想示波器开都开那就来量一下32.768晶振吧发现有一边是固定电压,一边是32.768khz

网友:
更换的芯片就是红色圈起来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过硬,如此结果,配得上大神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