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60、620、390换8M芯片刷成3010的BIOS后,只识别2个SATA口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4-06-26):
前言:
众所周知,戴尔260、620、390旧款H61机型,和戴尔3010新H61机型的主板,除了BIOS不同,其他完全一样,主板型号都是:MIH61R MB;10097-1;48.3EQ01.011。鉴于此,大家都想把戴尔260、620、390刷成戴尔3010,来获取AHCI(260、620机型没有)、三代IVY处理器支持(大家重点需求)、完整UEFI启动,这三个重大功能升级,还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很多人发现,主板明明有4个SATA接口,刷BIOS后却发现BIOS界面中只识别2个可用。一开始,大伙都怀疑是BIOS的原因,因为这个机型分为MT、DT、SFF三种尺寸规格,怀疑BIOS区分机型规格限制其中2个SATA口的使用,所以都去找MT机型完全版的BIOS来启用全部SATA口。

后来我发现,那2个SATA口无法使用,和刷新后的BIOS版本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由机箱跳线控制启用的!!!
比如:我原来是260的机器,主板刷成3010的BIOS了,但此时机箱还是原来260的,对于刷BIOS后的主板而言,这个机箱就已经不是“原装机箱了”。所以会出现BIOS里面:2个SATA口无法使用、2个PCI-E x1插槽也没法使用、还有各种开机报错等!

简单的说,就是:三种型号主板硬件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但是新旧机型的BIOS和机箱跳线有配对关系,配对正确才能完整无误使用主板功能!

解决方法:见图片!

ps:上述主板用在普通机箱,也可以借鉴此方法,只要跳线接对了,就可以完美使用主板所有功能,而且开机也不会报错!

最后附上一个:戴尔 3010,MT机型,官方最新版A22,带完好ME、带完整Service Tag(BQT35W1)信息的提取版8MB的BIOS,要换8MB芯片后刷入。适用型号:DELL MIH61R MB;10097-1;48.3EQ01.011

网友A:
补充:
已经换了8MB芯片后,如果还想刷其他修改版BIOS,可以用Intel ME System Tools v8 r3工具包中的Flash Programming Tool来刷入,免去使用编译器的麻烦!

方法:
机器断电,将MECLR1跳线帽放置1-2位(原来位置在2-3),这个跳线位置在蓝色的sata接口旁。此步是进入service model。禁用掉ME,不然bios芯片不可写入,成功后开机会显示service modle jumper is set。然后就可以使用Flash Programming Tool来刷入或提取BIOS了,效果和使用编译器刷完全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刚好需要,刷上试试。

网友B:
H61不支持sata3,磁盘性能比较差。自己添加了nvme模块,榨干H61最后一点性能吧。

网友(2024-07-29):
感谢大神分享,另外多问一句,普通机箱接线,短接的是哪三个针啊? 能不能用数字表达一下?看图上画的地方没看懂,短接了一下结果自带的网卡不识别了,估计是我短接错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补充:
已经换了8MB芯片后,如果还想刷其他修改版BIOS,可以用Intel ME System Tools v8 r3工具包中的Flas ...

刷完后一切功能正常,换i5三代点不亮。

网友(2024-10-19):
能支持E3 V2吗?

网友(2024-12-11):
引用 网友B:
H61不支持sata3,磁盘性能比较差。自己添加了nvme模块,榨干H61最后一点性能吧。

大神,如何添加nvme模块?感谢告知,我先百度一下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完后一切功能正常,换i5三代点不亮。

你好大神,你的三代是哪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大神,你的三代是哪个型号??

已正常,内存造成的。

网友:
这个跳线改的不错 ,解决报警问题 学习了

网友:
短接电源后 但是 还是只有两个sata接口   按说这个针只能引起报错不会引起sata接口只有两个

网友:
bios更细到了A22版本,按照楼主的说法插跳线帽,没有解决4个stat设备的问题,倒是解决了开机电源报错的2个问题,但现在仍然报错前置面板插线I/O错误,不知道该怎么跳线了

网友:
感谢楼主  终于可以用22nm的U了

网友(2025-03-04):
谢谢分享,刚好需要

网友(2025-08-03):
刷了一个试了,另外俩sata在bios里确实是看到了,插设备(光驱/硬盘)不识别,屏蔽开关线那个好使,就是插电会自动上电开机,其余一切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