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G换cpu后键盘大小写灯亮,屏幕有亮背光,但是不显示,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4-06-26):
ROG换cpu后键盘大小写灯受控且亮,屏幕有亮背光,但是不显示,这是为什么?
需要按什么键才能好吗?
型号是ROG  G513Q

网友A:
已经换了cpu,才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换了cpu,才出现这个情况

找官方bios再刷一遍就会亮了。华硕某些AMD机型就是会这样,但是自己旗下其他品牌有些又不用。根源是AMD的PSP技术需要在更换cpu后重置。有些机型的bios会自动重置,有些不会,所以必须刷一遍bios{编程器刷入}

网友(2024-09-22):
引用 网友A:
已经换了cpu,才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2024-11-30):
]\今天终于遇到了,BIOS下认不到独显,,直扑晶振而去,,0欧电阻一砣锡搞定收工.在此谢谢楼上的朋友些给我启示和灵感..祝大家机器个个都能修好 !!!

网友:
刷BIOS 碰到过 只有ROG才有这种情况

网友:
刷bios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