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技 mx master 3s 鼠标 6脚管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24-06-26):
Q5  丝印x03 网上找不到,
是个升压管吗?有没有原理图或替换元件哇,

网友A:
图二不是 -,而是直通on off开关。
off 此处3v左右
on 接地0v

网友B:
q是 mos管   u是功能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二不是 -,而是直通on off开关。
off 此处3v左右
on 接地0v

是的  这个管子能短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q是 mos管   u是功能芯片

是的  但找不到一样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