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7,820-00928-A.充电座子阻值图

楼主(2024-06-26):
A1707,820-00928-A,不升压,
充电器接JB500座子接充电头不升压只有5v,电流检测仪器有断电保护(电流检测器屏幕黑一下)0-0.06反复重启,
充电器接J3300,也是5v不升压电流有轻微跳变0-0.06a但电流检测表不断电不黑屏。
跟着维修时序走,
PP1V1_UPC_XA_LDO_BMC
PP1V1_UPC_XB_LDO_BMC
PP1V1_UPC_TA_LDO_BMC
PP1V1_UPC_TB_LDO_BMC
都为低电平,根据时序,其他的信号没有明显异常,但是就是不升压。
没有好办法。只好对比JB500和J3300对地二极管阻值来判断。
实测如图所示,JB500测试数值是靠近座子的数值应该是正常的。
远离座子的数值是J3300的数值,其中USBC_XA_D2R_P信号对地短路明显异常,
直接拆掉USBC_XA_D2R_P相连的USB管理芯片JHL6540,

插充电器到JB500,能看到电流跳变上来,也有升压。
现在等JHL6540到,换上去再装机具体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