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暗影精灵7 2021款的笔记本,为什么安装了两块硬盘,但BIOS里面只显示一块

楼主(2024-06-26):
大家好,我的暗影精灵7 2021款的笔记本,我加装了一块致态PC005的硬盘,然后在BIOS里面只能看到一块,我把这块硬盘又装了一个系统,等于两个硬盘安装两个系统,但在开机后,按F9只显示原来的硬盘,没有显示这块加装的硬盘,不知道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
有图有真像,上图。

网友:
惠普的不知道,戴尔的之前是要在主板BIOS里打开接口才可以看得到硬盘

网友:
目前我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2024-09-24):
更新BIOS  到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