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61B+第二次返厂,芯片无丝印记录

楼主(2024-06-26):
第二次返厂:最左侧有个8脚芯片被更换了,焊油没有清理,可以清晰可见。
原厂机,搞不懂这个8脚芯片右边的多脚芯片,为何没有丝印。而新换的板,就有丝印。

网友A:
24C的储存芯片       你备份出来,坏了就不用发回去了,用编程器重写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C的储存芯片       你备份出来,坏了就不用发回去了,用编程器重写就可以了

这个芯片右边,单片机芯片,为何没有丝印。新换回来的主板就有。之前不知道这个芯片型号,新换回来才知道是:DM1106EN,但为何原装机为何没有丝印。反而新换的主板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右边,单片机芯片,为何没有丝印。新换回来的主板就有。之前不知道这个芯片型号,新换回来才知道 ...

这个就不清楚

网友C:
优利德确实不行,我以前用的电源,返了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优利德确实不行,我以前用的电源,返了几次.

我的电源也返了,不知道要返几次,感觉这么大厂做事,不太认真。随便糊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