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和大家讨论下BGA后一段时间返修问题

楼主(2024-06-26):
最近半年开机接触BGA更换CPU 显卡(不搞不行 趋势如此)每个月能接触10多个20多个  相信与我有同样经历的 BGA修好后 1个月 2个月的会返修 基本加焊或者重值就会好

比如CPU 返修后发现有个内存槽插内存就不亮 用带灯阻值卡都亮灯 加焊下好使

南桥返修几乎没有 CPU返修多一些 10个能有1个2个
当然也可能更高 客户发现坏了没来找

BGA焊台:卓茂5830
锡浆:阿毛易修190度含银
助焊剂NC559 80元100g 不知真假 焊接倒是不错很光亮 颜色透明

说一下我的焊接流程
焊盘:烙铁去锡挤助焊剂加风枪加烙铁拖平最后抹一层助焊剂
一般我不用吸锡线拖 因为焊接时或多或少会有主板变形或者芯片变形 托平有时根本焊不上 当然这样缺点是焊盘锡有多有少
芯片:钢网锡浆值球后拿下抹一层助焊剂加焊一遍做归位完活
接着就是BGA了

返修的头疼
手法问题吗?锡膏?还是说助焊剂?听说助焊剂会导电?欢迎各位同行讨论

网友A:
助焊剂一看就是假的。低温锡好焊,但是易返修;无铅的高温锡难焊接,但是相对返修少,看你取舍了。但是我感觉你焊接上有问题肯定,返修率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助焊剂一看就是假的。低温锡好焊,但是易返修;无铅的高温锡难焊接,但是相对返修少,看你取舍了。但是我感觉你焊接上有问题肯定,返修率太高了

感谢 有什么助焊剂推荐吗

网友B:
那就质保一个月可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质保一个月可破

就联想这板子好多,我重置 返修也挺高用的锡珠 也就一个月

网友:
要不用吸锡线拖平焊盘再试试

网友:
主板和芯片都进烤箱烘烤下,时间不能太短

网友:
我是来看有没有便宜又好用的bga助焊剂的。

网友:
也遇到过,一般用一个多月到三个月返修的最多,过了这个时间段偶尔有半年后出现问题的~

网友:
用高温锡试试

网友:
还没操作过BGA焊台,先来学习一下。

网友:
217的高温的试试

网友:
还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问题出在你用的是锡浆,很容易用着用着就虚焊了,至少应该用有铅的锡球,210℃,用无铅的就更好些230℃

网友:
不都是植球吗

网友:
COU芯片发热量大,返修也属于正常现象了,最好用无铅的,返修率很低。

网友:
改用植球试试吧。

网友:
你芯片封装焊点脱落,做一万次BGA也无招呀。

网友C:
垃圾bga,用的199锡浆,每年大概换200个u,没有因为锡脱焊的返修情况

网友:
我重植或者加焊三到六个月都有返修概率,除材料手工因素外,我发现有些是晶片跟基板虚焊,跟以前显卡门一样,无论重植用什么锡球,散热如何改善,总是不经用,用风枪稍微加热晶片又可以了。

网友:
直接换成锡球

网友:
用锡浆重置南桥基本没返修。 搞cpu或者显卡。大概率都会返 这个说明不是锡浆问题

网友:
把锡浆换成锡珠,保证返修率直线下降。

网友:
还是以前有座子那种CPU 问题少得多

网友:
老老实实用锡球可破此问题

网友:
专修游戏本,这种办公本遇到很少,cpu换得很多了,一般焊接没问题跟原厂没异了,不存在返修,游戏笔记本主板较厚不容易变形焊接反而容易,低压办公型笔记本主板通常比较薄,注意做bga温度不能太高,上风口有铅220度曲线走完就ok. 停了,温度到了轻推一下芯片,让铅球更好回位,我个人更喜欢上机前在芯片四个角加一层薄薄焊油

网友:
我觉的的原因不是什么bga身上,而且是客户散热系统老化造成的,只要换成全新散热器,都可以解决问题,关键换全新散热器,好多客户不原因出这个钱钱

网友:
这个我都是植球的

网友D:
我用了一年多的锡浆 返修高 不管是高温的还是中温,用锡球几乎没有返修。因为用锡浆会有一些肉眼看不到的大小点,后期一发热就会造成芯片不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了一年多的锡浆 返修高 不管是高温的还是中温,用锡球几乎没有返修。因为用锡浆会有一些肉眼看不到的大 ...

锡浆植球,每粒珠子之间的公差明显比用锡球大的多,虽然肉眼无法分辨出来,但实际是客观存在的。发热小的芯片比如南桥问题不大,如果是长条状的CPU,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了一年多的锡浆 返修高 不管是高温的还是中温,用锡球几乎没有返修。因为用锡浆会有一些肉眼看不到的大小点,后期一发热就会造成芯片不均衡

你可以用洗板水清洗一下,这样就避免那些锡浆留下的残渣了

网友E: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249546&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7&p_u=1111427

还是得换无铅锡球,焊接前可以现在主板上印一层锡。大大降低返修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249546&themecolor=f30c5c&circle_i ...

印一层锡  有教程吗
印好之后  怎么对位?

网友:
用无铅的 试试看看

网友:
锡浆用“千住”,助焊膏用“阿尔法”

网友:
我用有铅锡球几乎没有返修,锡膏刮的球小不均匀,大于0.3的珠子最好还是用锡珠,

网友:
AMD CPU为什么不做无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垃圾bga,用的199锡浆,每年大概换200个u,没有因为锡脱焊的返修情况

兄弟,效时BGA现在不好买。有关系都未必买得到。

网友:
用锡浆焊CPU不返修才怪

网友:
我用锡珠,且用吸锡线拖平,但还是会返修,特别是显卡容易出现

网友:
bga做cpu的返修率,尤其是游戏本,接近0,正好店里有点缺人,你来不

网友F:
阿毛的焊这个感觉不行

网友:
低温锡容易返修,换成无铅的高温锡就不会返修,前提是焊接前要进烤箱烤,不然容易芯片容易损坏

网友:
焊锡膏你们用那种

网友:
直接换高温锡

网友:
我从开始干维修就是一直用吸锡线,不用低温锡。基本换或者从新直球都很少返修

网友:
BGA芯片本身脱焊,做一万次也没用

网友:
锡浆用在显存或者板载内存还可以,用在cpu   我是没用过  一律锡珠

网友:
这纯看经验了,每个人不同,,,,,,,,,

网友:
尽然用190度的,那不行,得用21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阿毛的焊这个感觉不行

是的,4代以后的U,都要用锡球才靠谱。阿毛的治具,11代U居然还是挂锡膏,我也是醉了。就这玩意还申请专利,服了

网友(2024-08-12):
很多人都说了锡浆了,我觉得用锡浆自己打板不错,焊芯片还是锡珠靠谱,楼里一个老哥说的,就是大小不平均的问题,还有用锡球就要托焊,有些人现在教程都是不用嘻嘻带,用烙铁弄到大概大小相等就行,我自己用土炮火炕干小显卡,自用的很少出问题,卖了的也没听过坏了的,当然我自己业余的样本太少了。
还有助焊剂我觉得美国那个不好,假货太多,日本金宝的我自己用着比较好,也没啥假货,还有可以看看坛子里的小众牌子,买假货少的试试。

网友(2024-09-27):
刮锡导致的,本人维修统货的,基本上天天换CPU,显卡,以前都是刮锡后面发现返修率很高,并且返修回来加焊还容易短路,后面经过分析应该是刮锡导致的大小球导致的,刮锡再怎么刮也会大小球,后面改用锡球摆珠,焊盘拖平,返修率直线下降,都是用机器试出来的经验。

网友:
我这做CPU  也有返修,,一次就好的少,,我一搬做好BGA     再加焊高再焊一次

网友:
做BGA不是最怕芯爆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