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DUAL GTX1650 O4G 不显维修

楼主(2024-06-27):
华硕 DUAL GTX1650 O4G 不显,检测1.8V电压正常,缺核心电压,PEXVDD ,FBVDD。按时序先修核心电压,发现核心电源芯片开启电压不正常,继续追查找到故障原因NV3V3电压没有产生。APL3525BI 1脚开启3.3V, 3脚 VCC 5V ,芯片4脚输出为0V, 更换芯片后显卡修复。

网友:
非常好的分项!谢谢!

网友A:
这种故障  没示波器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  没示波器不好修

这故障不需要用到示波器

网友:
主芯片坏的好像不少哦,我前几天都遇到两张了

网友B:
3.3V不是PCIE直接输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不是PCIE直接输入的吗

不是的,,,

网友C:
手上三张卡都是装驱动黑屏,显存pass,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三张卡都是装驱动黑屏,显存pass,头疼

超频测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三张卡都是装驱动黑屏,显存pass,头疼

查掉件 查分压

网友D:
有图纸吗不然怎么知道哪里来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吗不然怎么知道哪里来的电

有图纸的...

网友:
这也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不是PCIE直接输入的吗

5v转的3.3,应该是一个五脚芯片

网友:
楼主可修3060Ti吗?我有一片点不亮。

网友:
学技术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