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R720不开机报警VLT0204通病维修

楼主(2024-06-27):
这台DELL R720是我自用的机架服务器,上次它坏过一回,是完全不通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上一篇帖子:

DELL R720服务器不开机修复记录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9802-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然后,时隔两年多后的今天,它又坏了,只不过这次它不是完全不加电,而是通电后前面板的小液晶有显示,开关机上的灯也亮
但是,按下开关机后,板子上电大概不到一秒,然后自动掉电。等到小液晶起来后,可以看到如下报错:

没错,就是那个人见人恨的 VLT0204 System board voltage is outside of range. Contact support 故障
这个故障几乎伴随了DELL服务器的全系列,甚至比较新的R940都有这个问题。
然后关于这个VLT0204的详细解释如下:

然后我的这个机器的故障还比较特殊,它大概是开机10次,差不多9次都是报错不开机,然后偶尔,极小概率还能正常开机的。
它的意思就是系统板的电压超出范围了,也就是电压检测相关的电路出现故障了,当然也有可能是电压确实有问题。

先拆开看看

然后这个机器的内部框图:

为了大致确定问题的原因,先单独测试一下电源,引用某宝的图:

我的是台达的,所以短接2、4脚,其实这里关键的是2脚,它类似于PS-ON,然后4脚是GND。然后电源可以正常工作
而且最重要的是,即使这个板子报错VLT0204,这个电源上的灯是绿色的,而不是红色,所以目前可以肯定,绝对不是电源的问题。

然后,继续把电源接回主板测量,发现只要接上主板,这个所谓的PS-ON就会被拉低到0.07V,但是电源并不工作,我猜测应该此时其他信号线参与电源的控制
所以我也没细查究竟是哪一根,毕竟也没图纸资料,而且这个也和VLT0204的故障无关。

到这里,我的分析思路是:既然是可以检测电压范围的,无非就是那么几种形式
1) 通过带有ADC功能的芯片进行检测
2) 通过分压电阻+比较器检测,也有可能分压电阻后进入IO检测
3) 电压基准或者电压监控芯片
所以,无论哪一种形式,检测电压的必要条件:
1) 12V得进入到被检测电路
2) 至少得有能测电压的芯片
所以,我就针对这2点开始满板跑线(这是一个极其浪费时间的工作,因为这个板子太大了,而且上面的元件太多了。。。)
顺便说一下,这个服务器的电源,和我们普通的ATX电源不太一样,这个服务器电源的SB电压是12V的,然后工作后,也只有一路12V输出。不像ATX,SB电压是5V,工作后会有很多路电压输出。
其实我一开始打算换个板子了,毕竟这个板子全好的在海鲜市场才200块钱,整机准系统也就不到400元。但是我网上一查,发现这个VLT0204的问题躲不掉的,即使我买的板子今天没事,过几年没准还会报这个问题,所以既然是通病,就面对它吧。修好了没准还能省下200块。

言归正传,首先跑线跑到的是这里:

这个芯片上的丝印是ZAEI,也就是TI的INA220芯片。它的典型电路是:

我这里是高端的检流电阻,然后它的引脚定义是:

然后这里我测量一下它的工作条件都是OK的,难不成它是坏的?
但是,VLT0204是不是它报的还不一定,所以,我就把它拆了,看看故障码会不会有变化
而且,这个板子上不仅这一颗INA220,还有2颗,我也拆掉:

然后通电测试,故障依旧,依然是VLT0204,然后反复多试几次,有那么一次还是会开机成功,并且没有多余的故障码。
所以可以排除,这个VLT0204和这三个INA220无关。

好了,然后我继续跑线,但是这次我并没有发现主供电的12V还接到其他电源检测方面的芯片。
然后我就开始测量SB的那路12V,然后就有了新发现:

这个是上次出问题的地方,这两个点的压差是12V,我忘记哪一个是GND,哪一个是12V了,但是压差是12V,然后测量它的工作条件是对的
因为经过分压电阻后,那个U77(MAX809)上面的脚应该大于3V,实测4.5V左右,没问题
然后,除了这一个MAX809以外,我又在它附近发现了另一个MAX809,但是不确定,也许是MAX810,不过它们都是电压监控芯片:

然后,这里的两个点的压差也是12V,然后U9的左侧脚应该也是4.5V左右,由于这个通电后位置非常特殊,不好测量,所以我就索性把它们加焊了一下
然后,在要装回去测试的时候,又有了一个新发现:

这个U3034是一颗LM339,也就是电压比较器,它也有可能是导致VLT0204的问题。所以我又把它也加焊了一下
然后装机测试。。。。没想到!!奇迹出现,连续反复开关机测试20多次都没问题了!!

所以,这里有一个悬念,究竟是U3034导致的VLT0204故障? 还是U9导致的VLT0204的故障呢?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经过我后来分析,U9产生这个问题的概率更大,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U3034它上面有一层胶布纸的,工作环境还是不错的,没有什么灰尘。
反而U9,它正好在风道的位置,而且刚拆开的时候,U9附近积灰严重,上图已经是我清洗过了的。所以大概率是U9相关电路开焊问题。
不管怎么说,现在已经修好了,就是一个简单的开焊故障,造成了这个通病VLT0204,这就能解释的通它为什么是通病了,因为它正好在风道位置,常年积灰,导致那里的元件出问题的概率就更大。

好了,再贴一张亮机图:

这次再也看不到VLT0204的故障码了,哈哈

然后本次维修所用到的各种芯片资料等都附件了,喜欢的朋友帮忙点赞加分吧!!谢谢啦

网友A:
这个三个脚的U9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个脚的U9是什么型号?

上面印的字是 +AVG,我估计是MAX809

网友:
学习学习经验,服务器异常,复杂的电路

网友:
这个不好修,加分加分

网友:
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
这个好高端  过来膜拜一下

网友(2024-08-29):
今天又修到一台这个故障,拆了U3就好了

网友:
就是把它拆了就行,绿色的2个脚是GND,红色的是电压异常检测信号,正常时,都应该是12V才对。掉电时,红线有一个就没电压了

网友(2024-10-08):
谢谢大佬,大佬牛逼!

网友(2024-11-23):
这个取样u3.在哪个位置。我3个服务器都是这个毛病。应该是不在机房运行。灰尘有点多的缘故

网友:
大佬,T330也报同样的错误,也是可以拆U3?U3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