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整箱300米网线,0.45无氧铜对0.5铜包铝

楼主(2024-06-27):
       从业10年,今天才做了一次这种试验,都某宝买的,先做300电阻值,测量,都是杂牌网线,无氧铜为A,铜包铝为B。
        A的300米阻值为48欧,B的300米为68欧。相差20欧。万用表是胜利17型,300元左右的表。
        用普通5口交换机,300米直接无信号,然后用超距监控交换机,测试,A线300米,和B线300米,联接指示灯都亮,识别为10M速度,A线300米,可识别到ip,并正常拼通外网,B线300米取不到ip,只能识别到10M联路。测试完成。

网友:
看网上都说正常,300米无氧铜,0.45径,电阻值为20---30欧左右。不知道坛友们,买的是否是这样,

网友A:
没测试过,下次那六类网线测一下

网友B:
10mb能带一个网络摄像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测试过,下次那六类网线测一下

这只是能自已心里有个数,知道多少钱的一箱子,可以用在那些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mb能带一个网络摄像头吧

完全没问题

网友:
感谢老师傅经验分享,学习到了!!

网友:
网线在箱子里是一圈一圈绕在一起的,这样测试不准的,以前卖过一次,大概30米,做好水晶头后直接绕在一起了,然后用测线仪就不行,后来散开了测直接就通了

网友:
180米基本可以跑千兆大概800左右速度,合格超5类180米可以跑到900多M,

网友:
永鼎300米  25Ω。。。

网友:
就算能拉300米。我都不愿意拉!除非全部套管!以前拉个80米都老是被老鼠咬!要么就是台风吹!遇到各种奇葩恶劣环境!要不谁找你拉线?要么就是路由器出问题!受够了!

网友(2024-07-31):
铜包铝。基本上两头是。中间几乎全铝。同一层楼没事。跨层必须超六类或是光纤。一层楼放一个poe交换机

网友(2024-09-20):
我都是用0.5的好网线。这个钱不能省,不然后期维护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