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X86F 键盘问题

楼主(2024-06-27):
一台华硕的 FX86F现在是机器修起来了.键盘除了开机键有用.别的键都没有用. 是不是有个键盘固件要刷的?哪位师兄有能给一个吗谢谢!

网友:
先换键盘来判断是机器问题还是键盘问题,机器问题可以检测接口到EC线路,刷EC,一步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