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air14的a壳轴脱落了,这

楼主(2024-06-27):
小新air14的a壳轴脱落了,这个是怎么装回去,厂家这里没给螺丝孔,用502的胶水也不行吧,大佬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求指教,非常感谢大佬们,祝大佬们生意新隆!

网友:
这直接粘回去

网友A:
见多了,用AB胶啊

网友B:
AB胶 弄完屏轴松一下加点油稳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多了,用AB胶啊

哈哈,我也想用,但是受力的地方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出问题,主要是还没买,感觉来不及,客户好像急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B胶 弄完屏轴松一下加点油稳稳的

没有买,我是客户说壳坏了,我直接买新壳了,现在有点尴尬,要不要跟客户说不用换新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买,我是客户说壳坏了,我直接买新壳了,现在有点尴尬,要不要跟客户说不用换新壳……

换壳报价客户同意了,那就换壳,再跟客户说可以修显的自己技术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壳报价客户同意了,那就换壳,再跟客户说可以修显的自己技术不高

是有这个顾虑

,说了显得自己技术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壳报价客户同意了,那就换壳,再跟客户说可以修显的自己技术不高

说实话技术确实不高,半桶水都算不上

网友D:
换壳吧   粘完右边  过阵时间左边轴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壳吧   粘完右边  过阵时间左边轴掉

两边都已经掉了啊,我只是拍照了一边

网友E:
什么胶也没用,老实换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胶也没用,老实换壳吧

哈哈,感觉都可以

,能修好就行

网友F:
换个壳子,报价260-450 成本也就50

网友:
一年要修十几台这样的 无一例返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换个壳子,报价260-450 成本也就50

老哥,可能我刚入行我不懂吧,也没想报价太高,我报价低得你想象不到

,有时客户还给我多加一二十,说出来怕你打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可能我刚入行我不懂吧,也没想报价太高,我报价低得你想象不到,有时客户还给我多加一二十,说出来 ...

夸张 到底有多低啊 不可能几块的手工费把

网友:
用ab胶 用打磨笔把座子接触的位置打磨下 表面粗糙 粘上才牢固  赶时间就这么干

网友:
我都用AB胶还行,没有回来找的

网友:
ab胶最省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