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Pro A2442不升压 PP1V8_S2SW短路为0已经修复

楼主(2024-06-27):
客户送修一台A2442的机器,正常使用突然不开机,现在是通电不升压,测量没有发现短路,后面发现主电源的 PP1V8_S2SW供电短路为0了 这个供电直接通往了CPU ,请教一下高手 是不是CPU挂了。

最后经过检测发现是CPU座子后面的电容发霉短路了,导致1.8V短路 而且整机还不升压。之前以为是升压芯片坏了,网上买了一个换上故障依旧。原来是1.8V短路导致的。排除1.8V短路,用电池可以开机,但是还是不充电,换回原来的升压芯片一切正常,由此可见升压芯片还是原装的靠谱。

网友:
断开L8230 测下电感前端和后端,看那端短路

网友:
CPUù·· ооɡ1.8V·

网友:
最后经过检测发现是CPU座子后面的电容发霉短路了,导致1.8V短路 而且整机还不升压。之前以为是升压芯片坏了,网上买了一个换上故障依旧。原来是1.8V短路导致的。排除1.8V短路,用电池可以开机,但是还是不充电,换回原来的升压芯片一切正常,由此可见升压芯片还是原装的靠谱。

网友:
我记得上次修过一个,有几个电感是0,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