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台工厂测试用的电脑,usb

楼主(2024-06-27):
这是一台工厂测试用的电脑,usb用的很频繁,用着用就不能用了,经过检查是电脑后置usb不能的用,用万用表测量usb端口线路,发现5V电源短路,通电后IC发烫(与图片中的IC型号一致,但不是图片中的位置),不知道这个丝印是什么型号?请师傅们指导。

网友A:
防静电的,AOZ8902CIL 可以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静电的,AOZ8902CIL 可以拆了

非常感谢,电脑能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