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NOVA5PRO 触发小电流,只有3毫安回落,求教解决方法!!

楼主(2024-06-27):
华为NOVA5PRO 触发小电流,只有3毫安回落。是换套件的,电池主供电都齐了,不知道是晶振还是主电源还是BUCK BOOST芯片问题。求指教一下,快速排查出具体问题点!谢谢!
华为
芯片
解决方法
Pro

网友:
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发现VBUCK0,1,2,4,5,6没有速出,VDD BUCK BOOST 只有2.8V,还是搞不清是哪里出问题,现在是电源,还是CPU,还是BUCK BOST降压芯片出问题?

网友:
3毫安 是定一会 回落 还是一直跳 考虑降压短路 或 cpu虚汗

网友:
估计是死亡电流

网友:
是先定一下,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