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5811板号,烧了一个管子

楼主(2024-06-27):
管子如图片,不知道啥规格的, 有知道的大神帮忙看一下型号哈,,,

网友:
PU16  P-电源相关,U说明不是MOS管,电感旁边,确定是电源芯片。跑一下线路,大概就能找到类似型号。

网友:
图片传不上去, 我刚刚修到一台 不识别显卡的, 这个芯片丝印是IACEM

网友:
多谢大神帮忙看,另外换了一个这个管子后,这个电压量到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