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22寸显示器灰屏

楼主(2024-06-27):
vgh只有3.6v,不知道正常不正常,芯片已经换了还是一个样

网友A:
VGH大约26V左右。3.6v肯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H大约26V左右。3.6v肯定不正常。

这个芯片找不到图纸,没办法搞

网友A:
有可能液晶屏或VGH电压滤波电容轻微短路了,你断开负载,看一下,如果电压升了,判断是电容还是屏内部短路。屏内部短路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液晶屏或VGH电压滤波电容轻微短路了,你断开负载,看一下,如果电压升了,判断是电容还是屏内部短路。屏内部短路就报废了。

这种22寸小屏,没有逻辑板,vgh电路在屏幕的条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液晶屏或VGH电压滤波电容轻微短路了,你断开负载,看一下,如果电压升了,判断是电容还是屏内部短路。屏内部短路就报废了。

voff应该负电压吧,这个0.9v

网友A:
看一下屏供电电压正常不,在测量一下几个电压的对地阻值。对地短路芯片会瞬间保护不出电压的。你的电压这么低,是不是哪路二极管有问题?(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屏供电电压正常不,在测量一下几个电压的对地阻值。对地短路芯片会瞬间保护不出电压的。你的电压这么低,是不是哪路二极管有问题?(意见仅供参考)

驱动板到屏的5v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