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不能软关机

楼主(2024-06-28):
点击笔记本左下角开始选项里面的关机键,关机后屏幕可以关闭,但风扇仍然在转,开机灯也亮。此时,再轻按电源键可以彻底关机。再开机重复上述动作,现象依旧。以前遇见过此类问题,存在与系统有关的可能性。于是,先进行系统还原,系统还原后果然能正常关机,本以为彻底修复,结果客人第二天就说故障复现!再次系统换还原,能正常关机,但用几次后上述现象确实再次出现!再刷官方BIOS也依旧。还未拆机,想问,哪些问题可以导致此现象(硬件,软件)?

网友A:
其实吧 很多大神一秒就能给你答案  只可惜你给的信息太少了 最起码给个品牌 机型 型号  哪怕是年份也行哈 因为市面上很多机型都有这个毛病 bios居多 电路故障也不少 还有一种确实是系统故障 光是还原是没用的

网友B:
pe下试试,能关机的话,考虑系统或驱动问题

网友:
换内存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下试试,能关机的话,考虑系统或驱动问题

试了PE和安全模式下能彻底关机(实验次数共5次)。于是先更新驱动,故障依旧。用360安全卫士系统重装功能重装系统,停在"系统恢复环境被禁用”阶段,不能再进行下去。。。用大白菜重装系统后,还是前几次可以彻底软关机,再试出现不能软关机(屏幕能关,开机灯仍亮,风扇转),于是拆机,换内存条,无线网卡故障依旧!心想可能电路出问题了。。。此时,突然想到,大白菜重装系统后的360安全卫士能不能再次重装系统,结果发现居然能重装系统,且重装系统的界面和windows官方安装界面很类似,经过耐心安装完成,试着几次软关机,都可以彻底关掉,难道就此好了?因为有前几次的经验,便继续实验关机,在次数远远超过前几次的情况下,依旧可以彻底软关机,至目前为止,仍保持正常!!尽管如此,不排除故障会重新,因为使用时间不算太长。如果我后续未再有补叙,则说明此台笔记本故障未再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吧 很多大神一秒就能给你答案  只可惜你给的信息太少了 最起码给个品牌 机型 型号  哪怕是年份也行哈  ...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试了PE和安全模式下能彻底关机(实验次数共5次)。于是先更新驱动,故障依旧。用360安全卫士系统重装功能重装系统,停在"系统恢复环境被禁用”阶段,不能再进行下去。。。用大白菜重装系统后,还是前几次可以彻底软关机,再试出现不能软关机(屏幕能关,开机灯仍亮,风扇转),于是拆机,换内存条,无线网卡故障依旧!心想可能电路出问题了。。。此时,突然想到,大白菜重装系统后的360安全卫士能不能再次重装系统,结果发现居然能重装系统,且重装系统的界面和windows官方安装界面很类似,经过耐心安装完成,试着几次软关机,都可以彻底关掉,难道就此好了?因为有前几次的经验,便继续实验关机,在次数远远超过前几次的情况下,依旧可以彻底软关机,至目前为止,仍保持正常!!尽管如此,不排除故障会重新,因为使用时间不算太长。如果我后续未再有补叙,则说明此台笔记本故障未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