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的电阻值,请教

楼主(2024-06-28):
网上计算出来的是6.8欧,0.5%误差。对吗?

网友A:
错的,0.06欧 误差5%

网友:
0.6欧 黑蓝银金   绿      第三银是没有数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错的,0.06欧 误差5%

五环,黑蓝银金绿,06 ,数量级0.1,偏差0.5。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五环,黑蓝银金绿,06 ,数量级0.1,偏差0.5。应该是这样吧。
这个不是普通的五环电阻,最后一个是温度
6乘以10的负2次方是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普通的五环电阻,最后一个是温度
6乘以10的负2次方是多少呢?

4环,黑蓝银金,绿是温度。四环的话就是0.06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普通的五环电阻,最后一个是温度
6乘以10的负2次方是多少呢?

学习了。好复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环,黑蓝银金,绿是温度。四环的话就是0.06欧。

检流电阻都要考虑温度的

网友:
黑蓝灰金绿068*10负2次方=6.8殴母,误差±0.5%是对的。误差:棕±1%红±2%金±5%银±10%绿±0.5%蓝±0.25%紫±0.10%灰±0.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流电阻都要考虑温度的

5色环以下的没有温度,6色环的第6色环才是温度。

网友:
应该是0.6欧

网友:
0.06欧 3w

网友C:
还是用万用表测一下吧!网上计算五色环基本上都会有错误。我就是用网上计算机测试结果主板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万用表测一下吧!网上计算五色环基本上都会有错误。我就是用网上计算机测试结果主板炸了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
这个电阻是5环的,第3按灰色就是6.8Ω,误差±0.5%是对的。

网友:
串接整流桥的保险电阻吧,应该是0.06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