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 3579南桥短路更换新桥刷几个BIOS都是风扇狂转不亮屏

楼主(2024-06-28):
键盘大小写可切换,各路供电也有了,显卡核心供电也有就是不亮,版号图附上,有大神可解吗

网友:
检查 桥时候焊好

网友:
看桥的品相就是拆机桥,换工厂全新的试试

网友:
充电芯片不同BIOS就不同

网友A:
这个机器好像没有独立显卡也可以显示 把南桥拆下来重新值球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好像没有独立显卡也可以显示 把南桥拆下来重新值球试下

还有这个桥型号是SR40B你上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B:
真巧,我这也是同型号同问题,只不过我这个没有动过桥。还在研究中。反复重启  风扇狂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真巧,我这也是同型号同问题,只不过我这个没有动过桥。还在研究中。反复重启  风扇狂转

最新的想法是打算把集显供电芯片换了,材料都已准备好,明天一早了试试。谁先修好谁先说一声

网友:
换桥后需要合成BIOS程序

网友:
显卡识别不到。麻烦了

网友:
问题表现感觉是没刷对BIOS

网友:
会不会还是bios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桥型号是SR40B你上的什么型号的

SR40B是八代的。合成一下BIOS。

网友:
这个板我知道,不插无线网卡 会不亮

网友:
感觉问题还是BIOS

网友:
桥一定要确定是好的

网友:
前天看到一个帖子,换桥要刷BIOS,刷的时候多换几个芯片型号写入试一下不要只用编程器识别的默认型号

网友:
还是先别动别的地方   一个机器很少同时出现两个问题  估计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看电流正不正常,SR40B需要重写ME,论坛里的原机备份的BIOS文件都不行,要么自己合成ME文件,要么去淘宝直接购买工厂BIOS,只有这种没有初始化的BIOS才行,也可参考我的帖子里戴尔G15更换南桥的曲折经历。

网友:
我修过神州,桥坏,换了桥合成bios,风扇狂转能显示,一分钟掉电,后发现独显差了一个供电,是集显在显示,把供电修好,不狂转了,但显卡是挂了的

网友:
还有桥是不是全新的

网友:
外接呢?屏幕替换过了吗

网友:
戴尔这BS不好搞 要用本机BS 合成 不一定一次成功

网友:
先排除内存条问题,再合成Bios。

网友:
bios最好合成一下

网友:
戴尔 惠普的BIOS最难搞,动不动就报错 风扇狂转

网友:
这个机子第一次开机不显,强制关机再开 他会反复重启两次以后才显

网友:
DELL要用全新南桥。拆机的桥不好用能亮机功能缺失。换全新桥就好

网友:
bios确定好的情况下,风扇狂转考虑桥没干好,或者桥有问题。

网友:
bIOS版本不对也会这样

网友C:
我把客户机器200回收了从我这里买走个二手备用本

,把之前包上机拆机乔拆下来退了,新购了全新工厂桥,刷B几个和之前一样不亮狂转,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亮灯,就是屏不亮,有偿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客户机器200回收了从我这里买走个二手备用本,把之前包上机拆机乔拆下来退了,新购了全新工厂桥,刷B几 ...

是不是屏也是坏的?

网友:
各基本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我的是9538h插电上电1.5安掉电了,按开机键重复如此,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想法是打算把集显供电芯片换了,材料都已准备好,明天一早了试试。谁先修好谁先说一声

怎么样了,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