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给大家分享一个华硕冰刃6上市几个W维修不开机大图

楼主(2024-06-28):
给大家讲下这个本故障及维修思路,拿到这个本首先小伙伴们应该想到是在保,我也一样,上电电流0.4A大电流,拆机量得cpu供电短路果断换cpu,换后点不亮,在测得到type c芯片烧了3个ic,具体烧两个typec接口供电附近以及转换typec充电ic都带走了,网上买这些料比较贵,上料后完美开机,这个机子推断typec充电导致把cpu 以及typec相连功能ic都击穿。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修个几W的机,收个几K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个几W的机,收个几K没问题

成本也贵合情合理

网友:
几W?赚了多少,差不多交待一下吧

网友:
涂的啥硅脂

网友:
学习了,现在换U换桥成了必备技术

网友B:
怎么拆啊这机器,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新款基本都是U显卡问题 难搞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拆啊这机器,还没遇到过呢

市面比较少

网友:
目前为止,这款只给经销商拆过机器,升级里。维修,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这个笔记本太帅了  看都是第一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