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G513RX无显卡供电以及显存供电

楼主(2024-06-28):
最近修的都是华硕高端本,图纸以及思路比较迷茫,大神指点此机故障CPU供电都有,只有显存,显卡供电,显卡1.8v供电也无

网友:
按时序查。。

网友A:
可以讲下思路吗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讲下思路吗感谢

显卡1.8V, 显卡核心,显存都没电,按时序先修1.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1.8V, 显卡核心,显存都没电,按时序先修1.8V

我先走走思路我也查了1.8开启没出来

网友C:
开机能正常显示不 有些机子cpu供电正常显示后才出显卡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开机能正常显示不 有些机子cpu供电正常显示后才出显卡供电

电流0.540H会不会跟BIOS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0.540H会不会跟BIOS有关

这电流明显都没跑马

网友D:
先刷BIOS 再查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刷BIOS 再查开启

开启信号加电power gpuok信号拉低
感觉cpu或者gpu

网友:
部分机器需要自检过内存以后才出显卡供电,

网友:
一般是CPU没有发出1.8V供电开启导致后级电压没出

网友A:
统一回复!!问题已解决EC与BIOS通讯故障

网友E(2024-09-24):
引用 网友A:
统一回复!!问题已解决EC与BIOS通讯故障

楼主是刷了bios程序吗 还是ec到bios断线,我碰到一台一样的故障还没修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刷了bios程序吗 还是ec到bios断线,我碰到一台一样的故障还没修好

故障现象不一样走下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现象不一样走下时序

先刷BIOS

网友:
图纸  点位上上传一下

网友:
同求图纸和点位

网友:
迅维网下载参照类似

网友:
统一回复下,问题机子可点亮,如重做系统造成用奥创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