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Q24738H是否损坏的提问悬赏

楼主(2024-06-28):
芯片型号:BQ24738H

问题描述:使用万用表的蜂鸣器档测出,芯片第5脚ACPRES与GND导通(已拆除PR1022),这种情况是否说明芯片BQ24738H损坏了?

网友A:
把BQ24738H拆了,再测不通就说明是它坏了。

网友:
BQ24738H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Q24738H拆了,再测不通就说明是它坏了。

谢谢大佬,请问拆这个芯片要用多少度的风枪来拆?

网友B:
395-420  5档   胆大子大 450以上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95-420  5档   胆大子大 450以上都没事

嗯嗯好,谢谢大佬

网友:
如果能确定PR1022没有坏,就有可能是BQ24738H坏了?

网友:
还有ACIN那一路呢。

网友:
查acin线路上看看还有没有电容之类的,没有的话,很有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换个芯片阻值就回来了

网友C:
5脚acin正常电压3.3v  看电容是否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脚acin正常电压3.3v  看电容是否开路了

不是电容 是电阻打错了

网友:
基准电压看看有没有,咩有直接更换芯片

网友:
pr1022 拆了不就可以了

网友:
pr1022 拆了不就知道芯片是不是好了

网友:
拆芯片,确定吧。还有可能EC

网友:
我也判定是BQ24738H坏了我也判定是BQ24738H坏了

网友:
芯片拆了量下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学习中习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