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铁威马f2-220的bios

楼主(2024-06-28):
cpu是j1800

网友A:
你BIOS芯片是4M还是8M的?我只有8M的BIN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BIOS芯片是4M还是8M的?我只有8M的BIN文件

8MB的   w25q65fw

网友A:
我没有亲测过,你最好先备份你原来的BIOS程序,再刷入我提供的。看你板上面标的是V1.2还是V1.8.程序是V1.8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亲测过,你最好先备份你原来的BIOS程序,再刷入我提供的。看你板上面标的是V1.2还是V1.8.程序是V1. ...

感激不尽,就是要找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激不尽,就是要找这个

不用客气,刷入以后,可以正常启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