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R7000P掉电

楼主(2024-06-28):
R7 5800H 的cpu  板号NM-D562  r7000p  2021款 ,1分钟左右掉电 风扇狂转。进bios也是掉电 ,3060显卡 AMD的U 重植U   换过U故障 一样,有哪位遇到过吗

网友A:
我在洪山区黄家湖这边,
可以寄过来我修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进水r9000p,烧了一堆芯片,修亮机了,进系统一分钟风扇狂转掉电,排除了温控,排除了Ec,头痛

网友B:
现在机器是越来越不好修了,我的r9000p能触发有时能亮机有时不亮机,还在排查中

网友:
这个也是难搞

网友:
都知道这机器AMD 黑胶  ,通病 ,误干了U  。。经验也会害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洪山区黄家湖这边,
可以寄过来我修

求大佬告知故障点。

网友:
同样故障,开机风扇狂转,掉电,求解决方法

网友:
现在主板这么难修的吗

网友D(2024-08-02):
问题和你一样的,进系统1分钟掉电,PE,BIOS都是一样的问题。已经弄好了正在测试中。

网友:
我有2台也是掉电没搞定,放弃了,因为没有BGA无法进一步维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题和你一样的,进系统1分钟掉电,PE,BIOS都是一样的问题。已经弄好了正在测试中。

我的没修好客户拿走了 ,你这是怎么解决的 分享一下呗

网友:
显卡那缺供电

网友:
显卡几相供电都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和你一样的,进系统1分钟掉电,PE,BIOS都是一样的问题。已经弄好了正在测试中。

故障相同,进系统也识别不到显卡,风扇狂转关机. 个人觉的显卡,或显卡供电. 维修中 求思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现在机器是越来越不好修了,我的r9000p能触发有时能亮机有时不亮机,还在排查中

你好,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你的修好了吗

我的是CPU问题,重植以后好使了,但不知道能使用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大佬告知故障点。

你这是与虎谋皮啊,人家靠技术吃饭的,怎么会告知你那里坏了呢。

网友:
厂家费了老大劲设计出一款畅销的本子 顺带还要带个故障出来    外面的师傅好不容易知道了问题的所在  还不好好挣他一笔 你觉得他会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CPU问题,重植以后好使了,但不知道能使用多长时间

看来是这款机器通病。。。。。。

网友(2024-09-21):
引用 网友E:
我的没修好客户拿走了 ,你这是怎么解决的 分享一下呗

机器已经弄好了,温控芯片问题

网友:
NM-D562 图纸

网友:
显卡正常识别了吗,显存容量也识别了吗。风扇款转无非就是硬件不识别和温控异常

网友:
二修机,修亮了后一样现象,进pe 可以认到显卡……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