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BOOK 14 G6主板芯片

楼主(2024-06-28):
求LA-M943P 主板图纸或者芯片型号   think book14 g6    丝印fxa的那个6角芯片

网友:
这种根本没必要找它是什么型号

就是很普通的DC-DC

连接电感一端直接连接这个芯片的是FB引脚

电感另外一端,带电容的是VOUT(LX)

GND很容易判断

剩下还有一个FB引脚,一头从电感另外一端出来一根细线,连接到两个电阻上。两个电阻中间会有一根连接到芯片上,就是FB引脚

还有一个关键的EN引脚。就是开启信号

只要这几个引脚找对了,就去淘宝或JLC找对应的代换就行了。QFN-6  DFN-6封装, 具体尺寸用千分尺量一下就行。目测应该是2x2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