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Nitro 5 N20C1 AN515-45-R47WA GH53Z LA-L031P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4-06-28):
宏基Nitro 5 N20C1 AN515-45-R47WA GH53Z LA-L031P开机不显示  电流跑0.8

网友:
可能是CPU挂了,可以看一下CPU供电有没有被人修过,这机器很多CPU供电击穿烧U的,修好供电就是不跑码

另外我多说一句,下次发贴说清楚点,诉求,要求助的说明是求助,这不丢人,另外你起码写上你检测过什么,比如“开机0.8不跑码,换过内存,CPU供电正常输出,请各位帮忙看看给个思路”,起码这样发别人看到了更加愿意发言

网友(2024-09-05):
电流跑0.8,是不是说明都自检完成了?完成了,说明硬件基本正常吗?刷过BIOS了吗?

网友:
LA-L031P 图纸与点位

LA-L031P.b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