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掉漆连锡了怎么处理?

楼主(2024-06-28):
好焊油用完了,把以前没用完的垃圾油刷上,已经很小心了还是掉漆了,有两个地方连锡,这种直接焊上去不处理?

网友:
等待学习等待学习等待学习等待学习

谢123451989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A:
上绿油  紫外线固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绿油  紫外线固话啊

那不是得专门买个钢网?话说这个型号的绿油网还得订制

网友:
不处理怎么能行?

网友:
本来就是通的.  上点绿没,固化一下.   手动吧.

网友:
涂点绿油就行了

网友:
才掉这点漆,周围又的焊点又那么远。放心的上,不用管。

网友:
在一个点上,没关系,也可以涂绿油

网友:
直接焊接就行了,连锡的拖平点,能连一起都是一个供电或者地

网友:
说实话,一般可以不处理,你是没见过我重植GPU时有些焊盘上VDD和VSS掉整片的照样不鸟它往上干就是。只是个别连锡处边上如果有信号点,防止连锡的锡球和信号点连在一起会用绿油隔离下。

网友:
本来通的不影响,直接做

网友:
做BGA 以后这事情多了去了 ,换芯片这点掉漆都不会 弄还是把BGA扔了吧 以后掉的还很多

网友:
根本不叫事。干多了就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