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红米bm5210_v1.2 的一些测试点以及改集显的方法

楼主(2024-06-28):
这个电脑到今天修了5 天了,本人不才,最后还是判定CPU 是坏的。以下点位,都是本人跑线测试出来的,如果有误,本人概不负责,还请各位见谅。
先看一些测试点。
第一个电压VCC1P05_OUT_FET,这个是桥产生的一个电压,我没有这个板子的图纸,都是参考图。

这个电压经过隔离和转换给+VCCST_CPU和+VCCSTG_CPU供电
vccio 我只能猜测,不一定对

PCH_PWROK 由5570 124 给桥,这看不懂,但跑线就是这样的

PROCPWRGD

pltrst

PLTRST_CPU#和RESET#

因为我一直修的那个板子没有修好。所以我就打算把那个做料板的板子修好,但这个板子,显卡是烧了,而且显存供电还烧了一个洞,又没图纸,怕是修了也是白修。

于是我就直接把显卡拆了。集显要跑码,需要以下几个条件。
简单一点,这个机型可以拆了显卡,会跑码。需要1.8V ,显卡其它的电压都不要,这个位置要为高电平。
这个显卡的参考电图如,如图
这个就是上面那个红色箭头的参考图,那个3V 上拉是没有的,这个1.8 上拉背面,我就不标出来了。
下面那个5 脚是一个与门,参考电路如图。

简单一点把所有显卡相关的供电芯片的供电断了,供电芯片就不能拉低PG.VGA_PWRGD就会成为高电平,这个是给桥的。拆了1.8 到显卡1.8 的芯片,电脑确实不会跑码的。

我现在还差最后一步,改BIOS把集显改出来。现在只能远程看下电脑的工作状态。为什么我确定能把集显改出来,因为屏接口,有一个集显和独显的转换芯片。

这个机型的BIOS 论坛有了,我就不重复了。最后这个电脑,还是判定CPU 坏了,两个主板全部去掉了显卡供电。能开机这台,不装内存,电流是1.4

不能开机这台,电流1a 不到。

相差这么多电流,肯定是CPU 不满足工作条件或者CPU 坏。能开机的这个板子,运行了30 多分钟,没关机,也没黑屏。

补充内容 (2024-6-29 15:05):
又把这个100% 好的CPU 换过去了,还是故障依旧。也不是CPU 的问题。唉

网友:
高手,没图纸,没点位能改成功确实要花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