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Dell Latitude E6230的BIOS芯片位置?

楼主(2024-06-28):
Dell Latitude E6230的BIOS芯片(2个), 在主板的哪个位置啊?求教。(u52, u53在板子上没找到)

网友:
这个板子有两颗粒BIOS  主BIOS位置U52  W25Q64    8M的      副BIOS  位置 U53  W25Q32   4M的,, 我这个只有原理图,你可以拆开看丝印,芯片上面有标写。配合的我的原理图,聪明的你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附上BIOS,

双BIOS

网友(2024-08-02):
谢谢您的回复! 但还向您求教:我刷BIOS成功后(BIOS程序在网上付费淘的),点亮,成功进系统。但发现有线网卡驱动出现黄色感叹号(Windows设备管理器里),插网线,连不上网。而刷之前,有线网卡是正常的,能连网线上网。这可能是刷BIOS导致的吧? 如果再刷回原先备份的BIOS,可能有线网卡会恢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