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耳机泡水,不能开机了

楼主(2024-06-28):
蓝牙耳机泡水,不能开机,想找份
看看,耳机型号是Redmi Buds 4 活力版
蓝牙耳机
蓝牙
Redmi

网友:
图纸肯定是没有,跑线修吧,芯片的图应该能找到,可以参考

网友:
芯片资料只有引脚定义,参考电路也没有,不好整

网友:
图纸不好找

网友(2024-09-04):
先弄供电!3V 5V都有?

网友:
百来块不至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