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 224 老机器通病

楼主(2024-06-28):
sony老机器开机时能显示,时显示红 黄  兰。客户说已经换过屏,排除屏的问题那就是只能是主板,拆开机器一看就知道是屏的设置ID开关有问题,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A:
,怎么飞线解决的?也没有标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飞线解决的?也没有标出来。

屏的设置ID开关   全板就一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