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Precision Tower 7810 BIOS 启用TPM方案

楼主(2024-06-28):
求Dell Precision Tower 7810 BIOS 启用TPM方案 是不是可以刷工厂BIOS就能启用? 主板带TPM但BIOS屏蔽了!
iOS
主板
DELL

网友(2026-02-24):
豆包的回答:
Dell Precision Tower 7810 主板自带 TPM 硬件但 BIOS 被屏蔽时,优先尝试官方 BIOS 设置与官方 BIOS 刷新,不要直接刷 “工厂 / 修改版 BIOS”,风险极高。下面给你完整、可执行的启用方案。
一、先确认:你的机器是否真有 TPM 硬件
关机断电,打开机箱,在主板上找 TPM 芯片 / TPM 插针 / TPM 模块(通常是小方形芯片,或标有 TPM 的插针座)。
开机按 F2 进 BIOS → Security → 看是否有 TPM 1.2 / TPM 2.0 / Firmware TPM 选项。
有选项但灰色 / Disabled → 是 BIOS 屏蔽,可尝试解锁。
完全没有 TPM 相关菜单 → 可能是硬件未安装 / 未激活,或 BIOS 版本过低。
二、官方方案:先做这 3 步(最安全)
1. 升级到戴尔官方最新 BIOS(最关键)
Precision 7810 早期 BIOS 常隐藏 TPM 选项,刷官方最新 BIOS 大概率直接解锁。
下载地址:Dell 支持页 → Precision Tower 7810 → BIOS → 下载最新版(如 Axx)。
刷新步骤:
备份重要数据,暂停 BitLocker(如有)。
运行 BIOS 升级程序,按提示重启自动刷入。
刷完再进 F2 BIOS → Security,看 TPM 选项是否出现。
2. 官方 BIOS 启用 TPM 路径(刷完新版 BIOS 后)
开机按 F2 进入 BIOS 设置。
进入 Security → TPM 2.0 Security / TPM Security。
选择:
TPM On / Enabled
版本选 TPM 2.0(优先)或 1.2
按 F10 → Save and Exit 保存重启。
Windows 验证:Win+R → tpm.msc → 看 “TPM 已准备好,可以使用”。
3. 若仍无选项:检查 BIOS 隐藏开关 / 跳线(7810 常见)
部分 7810 主板有 TPM 硬件跳线 / BIOS 隐藏开关:
关机断电,打开机箱,在主板上找标有 TPM_EN / TPM_JMP 的 2–3 针跳线。
把跳线帽从 Disabled 换到 Enabled 位置。
通电开机,再进 F2 BIOS 看 Security 菜单。
三、关于 “刷工厂 BIOS / 修改版 BIOS”:风险与建议
1. 能不能刷 “工厂 BIOS” 解锁?
戴尔官方的 “工厂 BIOS” 就是你在官网下载的版本,刷官方最新 BIOS 就是最稳妥的 “工厂 / 原版” 刷新,这一步已经包含解锁 TPM 的逻辑。
所谓 “工厂 BIOS” 一般就是官方发布的初始 / 正式版,不是第三方修改版。
2. 绝对不要做:刷非官方 / 修改版 BIOS
风险:
变砖:7810 是商用工作站,BIOS 有签名校验,刷修改版大概率刷不进或直接变砖。
安全隐患:修改版可能带后门、破坏硬件控制逻辑。
失去保修:戴尔会检测 BIOS 签名,非官方 BIOS 直接拒保。
结论:刷官方最新 BIOS 即可,不要碰第三方修改版 /“工厂pojie版”。
四、终极方案(仍无选项时):硬件 + BIOS 组合
确认主板有 TPM 硬件(芯片 / 插针)。
刷到 最新官方 BIOS(Axx 最高版)。
检查主板 TPM 跳线 设为 Enabled。
进 F2 BIOS → Security → 启用 TPM 2.0 → F10 保存。
仍无效:可能是 TPM 硬件故障,或该批次主板出厂即屏蔽(极少)。
五、操作步骤总结(按顺序)
备份数据 + 暂停 BitLocker。
下载并刷 Dell 官方最新 BIOS(最可能直接解锁)。
进 F2 → Security → 启用 TPM 2.0 → F10 保存。
检查主板 TPM 跳线,设为 Enabled。
仍不行:排查 TPM 硬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