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佳能ix6580打印机主板插忙

楼主(2024-06-28):
请问佳能ix6580打印机主板插忙,把图片上的A插头线和B插头插反了.A插头线插在B位上,B插头插在A位上会不会烧主板?插上开机电源灯亮一下就灭,换了两块主板都一样才细看是插错了,第三块板插好机子正常工作,就剩下插错的两块板不敢用,因之前板坏烧喷头,喷头坏烧主板烧怕了,不敢试机,靠扁排线A插头是喷头下铁板下的传感器插头,下放B插头是清洁单元来的传感器插头,虽然都是传感器但线序不一样,有师傅插错过还能用的吗?

网友A:
插错过,主板没坏,前面的传感器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错过,主板没坏,前面的传感器烧。

谢谢师傅回复!我的也是前面墨水传感器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