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q221问题

楼主(2024-06-28):
你好,师傅我想请教一下TPN-Q221  版号DA0PAHMB8E    有时待机电流0.008A可以正常触发开机。然后就正常关机。电流就退到0.027.就开不机触发不了。重新断电待机电流也是去到0.027不能触发。

网友:
不能完全关掉电流或者存在微短路,先试试刷新BIOS。还不行,维修就要小心了。可能故障范围要扩大